运动控制卡问题求助!

楼主(2007-01-09):
有两个棘手的问题请教大家,请大家帮帮忙,不胜感激:
1.我的设备目前使用步进机电的MPC03LV这款控制卡,其中一台设备经常发生乱切割现象,比如坐标为(0,0),(10,0),(20,0),(30,0),(40,0)的5个直径为5的圆,前两个切割正常,后三个就突然变成(20,10),(30,10),(40,10),一天会发生好几次,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
2.控制卡的5v信号输出驱动能力只有40ma左右,我想在其中一个信号上面增加一个指示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输出了,现在是我加上一个发光二极管后,5v信号给到接收端就只有3v左右了,这是容量不够所导致,我现在需要一个200ma左右的电流,请问我怎么才能解决?三极管是有放大电流作用,但我这个外行实在是不会选和连接,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
和电压有关系吗?我想加稳压电源。

网友A:
1、
这个不在现场,说不好
2、
发光管总会分掉一点几伏的电压的,这和电流关系不大。既然输出有40mA,那么并一个发光管应该问题不大,只要别忘了限流电阻。

楼主:
第2个问题是这样,我没表述清楚,因为实在没找到5v的小灯,我选了一个额定电压6.3v的小灯泡,经测是发光二极管,但是实际输入只有信号给的5v,这样使用后,我的信号接收端就只有了3v左右,影响正常的使用了。

您提到的加限流电阻,我该选多大的电阻?

网友B:
为什么不联系你的供应商呢?步进机电的服务好象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加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http://blog.163.com/gongyuzhuo

网友A:
您提到的加限流电阻,我该选多大的电阻?
无所谓,只要别太小就成的,比如1k的应该就行了。

 加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给电机的控制脉冲上加继电器?您没事吧?

楼主:
TTL信号上加继电器?继电器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响应速度了?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还没有请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与您联络。
另------
搂主想干嘛?加个指示灯显示脉冲或方向信号是否到达指示灯处???还是有别的想法?

楼主:
TO sack:

   加灯的目的是起到一个警示作用,提醒操作者已经开启动作了,目前还没解决,正在想办法。您是步进公司的工程师吗?我的联系方式:qubowen@sina.com

网友E:
第二个问题:
用一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510欧姆的电阻串联,然后一端接+5V,另一端接控制卡的输出信号。

网友D:
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止一个
比如学习小样儿所说的这个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