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工控机与松下伺服A4串行通信的相关知识

楼主(2007-01-09):
求教 工控机与松下伺服A4串行通信的相关知识
我想通过工控机来控制四台松下交流伺服,采用RS232C通讯口,但我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望高人指点.

网友A:
   请高手支招,好让我也学一学!

网友B:
通讯可以,但用A4通用产品,无法用RS232口来实现控制.它只接收模拟量电压信号或者是脉冲串信号.如果一定要通讯方式控制,可采用A4N的伺服,但上位机只能用松下电工的PLC加一个4轴轴卡

楼主:
我只是用来做一个很简单的控制,实现简单的运动,也不要求实时性,既然通讯可以,简单的运动控制还不能实现吗?

楼主:
我的QQ:59715787

希望能得到指点

网友C:
可以,用工控机来控制四台松下交流伺服可以用RS485通讯。具体的通讯协议见交流伺服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B:
用RS232也可以.但定位精度很低,实时性就更差了.
可以用通讯的方式调整内部速度的相关参数,同时对编码器反馈计数,从而完成简单的定位.
是北京的吗?刚才的电话是您打的吗?

网友D:
一般说是可以了.
http://blog.163.com/gongyuzhuo

网友E(2008-03-14):
各位大虾,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