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的接地

楼主(2007-01-09):
请各位大虾帮助啊
怎么才能用最低成本来实现dcs的接地啊

网友A:
一、接地:将电路、单元与充作信号电位公共参考点的一等位点或等位面实现低阻抗连接,称之为接地。在DCS系统中,接地是抑制噪声和防止干扰的主要方法,在设计和实施中如能把接地和屏蔽正确结合起来使用,即能解决大部分噪声问题。
接地有四个基本目地;
1、消除各电路电流流经一个公共地线阻抗时所产生的噪声电压。
2、避免受磁场和电位差的影响,即不使其形成地环路。如果接地方式处理的不好就会形成噪声耦合。
3、屏蔽和滤波有环路。
4、安全、即安全接地。
接地含义可理解为一个等电位或等电位面,它是电路或系统的基准电位,但不一定为大地电位。保护地线必须在大地电位上,信号地线依据设计要求可以是大地电位,也可以不是大地电位。
二、处理方法
为了正确接地,必须正确处理各种不同信号的接地。在DCS系统中,大致可分为下面几种地线;
1、数字地;这种地也叫逻辑地,是各种开关量(数字量)信号的零电位。
2、模拟地;这种地是各种模拟量信号的零电位。
3、信号地;这种地通常为传感器的地。
4、交流地;交流供电电源的地线,这种地线通常是产生噪声的地。
5、直流地;直流供电电源的地。
6、屏蔽地;(也叫机壳地)为防止静电感应和磁场感应而设。
以上几种接地线处理有下面几种原则。
1、一点接地和多点接地
一般情况下、高频电路应就近多点接地,低频电路应一点接地。在低频电路中,布线和元件间的电感不是大问题,而接地形成的环路的干扰影响很大。因此常以一点作为点。但一点接地不适用于高频,地线上具有电感而增加了地线阻抗。同时各地线之间又产生电感耦合。一般来说,频率在1MHz以下可用一点接地,高于10MHz时,采用多点接地,在1MHz到10MHz之间可用一点接地,也可采取多点接地。通常DCS系统采用一点接地。
2、交流地与信号地不能共用
由于在一段电源地线的两点间会有数毫伏的甚至几伏电压,对低电平信号电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干扰,因此必须加以隔截和防止。
3、浮地与接地的比较
全机浮空即系统各个部分与大地浮置起来,这种方法简单,但整个系统与大地的绝缘电阻不能小于50MΩ。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但一旦绝缘下降就会带来干扰。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将机壳接地,其他部分浮空。这种方法抗干扰能力强,安全可靠,但实现起来比较复杂。通常DCS系统以接大地为好。
4、模拟地
模拟地的接法十分重要。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对于模拟信号可采用屏蔽浮地技术。
5屏蔽地
在DCS系统中为了减少信号中电容耦合噪声,准确检测和控制,对信号采用屏蔽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屏蔽目地的不同,屏蔽地的接法也不一样.电场屏蔽解决分布电容问题,一般接大地.电磁场屏蔽主要避免雷达、电台,这种调频电磁场辐射干扰,利用低阻金属材料高导流而制成,可接大地。磁气屏蔽防止磁铁、电机、变压器、线圈等磁感应、磁耦合其屏蔽方法是用高导磁材料使磁路闭合,一般接大地为好。
当信号电路是一点接地时,低频电缆的屏蔽层也应一点接地。如果电缆的屏蔽层接地点有一个以上的时,将产生噪声电流,形成噪声干扰源。当一个电路有一个不接地的信号源与系统的放大器相连时,输入地屏蔽应接至放大器的公共端。相反,当接地的信号源与系统中不接地的放大器相连时,输入线的屏蔽层也应接到信号源的公共端。

楼主:
请问能不能直接用扁铁连接到接地桩啊?

网友A:
还是应该标准来制作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