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频敏变阻器铁芯和线圈被盗。请问铁芯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2007-01-09):
频敏变阻器铁芯和线圈被盗。请问铁芯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可用什么材料加工代用?我们想自己做一个,怕铁芯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网友A:
频敏变阻器是一个三相铁芯线圈,它的铁芯由实芯铁板或钢板叠成,板的厚度为30-50mm时,称为板式铁芯结构;它的铁芯由厚壁钢板制成的铁芯发和上下层厚钢板制成的铁轭组成时,称为发式铁芯结构

网友B:
自己做的不好用,功率大了还是买一个吧

网友C:
可以用大小差不多的三想变压器的铁心

楼主:
大城,什么叫铁芯发?

楼主:
to.老小伙
我用在245KW的电动机启动上,为什么自己做的不好用呢?线圈我们绕好了。就差铁芯和外面的铝筒了。

网友D:
D多大功率,我可以提供二手的,价还不到你的成本价

网友D:
离石家庄近吗?

楼主:
你价格多少?什么型号?加QQ276898008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