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FX2N-2AD的一段程序不理解

楼主(2007-01-09):
对涉及三菱FX2N-2AD的一段程序不理解:(可见三菱特殊模块说明书)
I---II---- [TO K0 K17 HO K1]           指定0#模块,BFM#17号赋值0:选定CH1
I      I--[TO K0 K17 H2 K1]           指定0#模块,BFM#17号赋值2:A/D转换
I      I--[ FROM K0 K0 K2M100 K2]      读取0#模块,BFM#0号和#1号数据道M100-M107
       I--[MOV K3M100  D120]          将所读数值的高位转道....(忘了..)(M100-M113的数据给D120)
问题: 1.在读取数据的BFM#0(16位,其中低8位有效)和BFM#1(16位,其中数值的高四位储存在其低4位,其余位保留)时,怎么能够全部储存在"K2M100"内呢? 位数不够吧?
      2.下面的MOV的一句就更不能理解了,因为前面读出的数储存的是8位呀,应该其它的高位就丢失了吧?怎么这句还什么转换高位呢?

网友A:
K2M100是8位(BIT)。K3M100是12位(BIT)。

网友B:
m100到m107 低8位 m108到m111 高4位 FROM K0 K0 K2M100 K2 是读取两个通道的值的.

楼主:
   回上面"FROM K0 K0 K2M100 K2
  是读取两个通道的值的."
不对吧!是读CH1的BFM#0和BFM#1的数吧!

楼主:
我是不能理解,读的高4位存到哪儿去了!
FROM K0 K0 K2M100 K2
K2M100应该只够存BFM#0的低8位呀!那么BFM#1中的4位存哪了?

网友B(2007-03-19):
不好意思,有错,是这样的:
由于是K2M100是8位的,BFM#0就传送到了M100到M107,
BFM#0的高8位就不传了;BFM#1就传到M108到M115。
最后M100到M111就是CH1的12位数据。

网友C:
受益非浅

网友D:
不好意思.我刚开始接触三菱系列的PLC ,我不太明白你们提到的K2M100是8位(BIT),K3M100是12位(BIT),K2M100、K3M100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
K2M100指M100~M107
K3M100指M100~M111

网友F(2010-10-15):
因N=2表示一次读取两笔数据。BFM#1和BMF#0。

网友G:
I--[ FROM K0 K0 K2M100 K2]

K0模块地址常数代表主机右边第一个模块

K0模块数据缓存器地址

K2M100数据在PLC中的存储位置制定。K2代表需要阅读的二进制位数,以4为(bit)二进制位单位,K2代表8位准许输入值为K1~K8。 M100代表数据在PLC中的存储区域的首个地址,在16位数据阅读时,若输入M100,代表读入的数据储存于PLC的内部继电器M100~M115中。存储位置也可以是16位数据寄存器D,这时不需要前缀D

K2:需要传送的点数,采用FROM.PFROM格式时,以16位二进制为单位,K1代表阅读16点,K2代表32点

所以 那条指令的解释是 BFM0/1的数据读入M100~M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