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G42H

楼主(2007-01-09):
各位大哥,小弟第一次接触OMRON的东西,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编程啊?
一个主控柜和一个扩展柜之间通过扩展电缆连接,然后通过RS232口和工控机连接,现在CX-P软件已经可以和PLC通讯,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始编程,比如说地址的分配,输入了, 输出,中间位了,我跪求大哥帮我啊1

网友A:
CJ1G CPU42H右侧连接的是什么模块?有连接DeviceNet主站吗?还是直接连接的ID211输入模块和OC211输出模块?

网友B:
用它的组态软件读取模块组态结构就可以了,就是所谓的默认组态。组态完成记住个模块地址。我用过CJ14-CPU42H做过DEVICE NET,用在中央空调上。我生产OMRON的编程电缆,还做西门子S7-200、台达、三菱等PLC的编程电缆,也有HITECH、台达、西门子TP等触摸屏的编程电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C:
直接连接就可以啦,大哥!

网友D:
CJ1支持自动组态,你把模块插上通电,什么都不用管,读取模块结构就可以了要不就手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