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教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1-09):
直流电机的调速系统中,有时候故障会纠缠不清,我作为一名新手想向师傅请教如何判断直流电机调速系统的故障。
1.主电机转速不稳,要如何判断故障的关键点?改如何着手检修?
2.测速电机的故障判断?就以主电机转速不稳为例来讲,是测速电机测速电压不稳造成主电机转速不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测速电压不稳??如何划分故障的范围。
3.主电机不启动的检修步骤?
烦请师傅指教!我在这里向您表示感谢!
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下载,能提供网址也不胜感激!!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直流电机原理及调速演示》文稿,ppt文件,需要的话把邮箱给我

网友B:
请问你的直流调速用的主要是什么产品?

网友B:
请楼上的给我一份行吗?我的邮箱:liuyz@360sky.com

网友C:
请楼上的给我一份行吗?我的邮箱:twc319@163.com

网友A:
已经发过去了,有问题再讨论

网友B:
谢谢大城先生,我已收到。

网友B:
对于直流调速系统的维修是比较麻烦,主电机速度不稳有多方面,测速电机、快熔、可控硅等等都可能造成其不稳定,可以从波形上分析

网友D:
大城,请给我也发一个,谢谢,shxiwxd@163.com

网友E:
请楼上的给我一份行吗?我的邮箱:byifan@163.com

楼主:
大城你好,给我发一份好吗邮箱是lxx2006@jx163.com

网友F:
请给我一份,谢谢
iopy_009@163.com

网友G:
给我一份好吗?急需!!wj_0606@sohu.com

网友H:
转速不稳,从最简单查起.电刷接触是否良好.电枢是否干净.
电机不启动先查励磁电压.再查调速部分.满速是否正常.

网友I:
请给我一份,谢谢!
jinguoqing1@yahoo.com.cn

网友J:
直流调速出现问题,首先要读懂原理图,同时对现场运行状况进行了解,才能进行分析判断故障的原因和可能出现的故障点。

楼主:
求助呀,直流电机转速在调高转速时候会突变,已经做了如下检修1.测速电机换新。2.控制板与相同的机器上拆了一个好的调换。3.机械传动脱开。4.各个接线检查有无松动。5.电位器调换。请教高手还有哪些故障点没有找到????千万要指教哦!!!!

网友K:
呵呵.什么叫:"突变".怎么样:"突变".的?

网友L:
请楼上的给我一份行吗?我的邮箱:tswwll@163.com

楼主:
突变就是本来是手动调一点点,但是电机就会突然的加速,但是经过一个加速后又会变回原来,用图来表示就好像一个突如其来的脉冲一样。

网友M:
请给我一份,谢谢
lnhrx@163.com

网友N(2014-05-19):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直流电机原理及调速演示》文稿,ppt文件...

我 想 要 一份   65939660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