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用鼠标啊?

楼主(2007-01-09):
我机子触摸屏坏了,用手摸不灵光了,想在dos下改成鼠标操作,如何改啊?

网友A:
问题太不详细了!

如果你的机器里有dos操作系统,在网上找一个mouse.com的文件,在DOS下编辑一个批处理文件Autoexec.bat,加入语句
“Call mouse.com”,这样在DOS下鼠标就能用了

楼主:
谢谢大哥。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