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通信

楼主(2007-01-09):
你好:
请教高手,有关S7-200和和第三方设备的MODBUS通信方法,现在用到CPU224XP,然后和夏门宇电的AI 温度PID调节器通信。以前没朋接触过这方面的通信,希望高手指点。最好是有和第三方通信例子。可以留下电话,电话拜访。急!!!
谢谢!

网友A:
使用自由口通讯!我有使用CPU224XP CN和台达的VFD-M变频器通讯,可以通过S7-200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启动/停止变频器。台达变频器遵循Modbus协议!

网友A:
另外夏门宇电的AI 温度PID调节器是否支持Modbus ASCII方式?如果支持ASCII格式,那么校验码比较容易计算,如果只支持Modbus RTU模式,校验码的计算程序不太容易编写!(以上讲的是自由口通讯方式)!

网友B:
用CPU224XP的2个口都可以和第三方设备通讯。我做过和变频器通讯,控制9台变频器的。但不是MODBUS,是自由口,用在造纸、塑料上。我做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欢迎登陆我的网站: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