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教大家:关于用VB程序通过RS-232串口数据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7-01-09):
我是VB编程的新手,对数据采集方面比较感兴趣,但目前还处于最初级的阶段,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如何用VB程序通过RS-232串口进行数据采集?比如我想一下采集4到8个变送器输出的电压信号,我该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还有,我需要购买哪些设备(比如采集卡和其他设备的型号等)才能完成这一过程?最好说得详细些,将程序代码和我要购买的设备都讲清楚些,谢谢给予我帮助的人!

网友A:
你不需要采集卡。买块有RS232通讯功能的仪表就可以了,让它做从机。阅读它的通讯协议。然后根据通讯协议编写VB。我没有用过VB,但用过PLC来编程通讯读取仪表数据。原理大致一样。但PLC的程序要比VB简单些。我的网站: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