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AB PLC怎样编写脉冲输出程序?

楼主(2007-01-09):
请教各位高手,AB PLC怎样编写脉冲输出程序用来控制伺服或步进呀?是用什么指令来实现的?哪位仁兄有这样实例请发一份给我参考一下,十分感谢!!邮箱号:xiaoxuejun@126.com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AB的PLC有很多种,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类型!如果是ControlLogix,针对不同的伺服控制器又会有不同的控制方式!不同的运动控制指令又有几十条,你问的又是什么?如果都想知道,我建议你参加Rockwell公司的5天的运动控制培训,没有人有办法用几句话教会你。如果仅仅想知道如何产生一个脉冲,随便编写几条计时器指令试一试不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是想用MICROLOGIX1000的PLC来产生一个脉冲来驱动伺服!还请各位能指点一二.再一次谢谢!!!

楼主:
CLX,你好,再次请问一下,用计时器最高能产生多少频率的脉冲?如果RELAY形式的输出点不行(也就是MICROLOGIX1000),我可以用SLC500的晶体管式的.期待你的回复,非常感谢!顺便问一下,ROCKWELL公司5天的培训在广州有吗?

网友A:
SLC计时器的最小计时单位是1毫秒,但是一般的CPU都只能用到10毫秒。继电器输出不适合应用频繁通断的场合,所以不适用脉冲输出。另外,如果想利用系统的时钟,可以使用状态文件S:4,S:4/0好像是20毫秒方波,其他每位分别是右边方波的两倍。ROCKWELL的培训在上海和厦门有,广州没有。如果你们参加培训的人数超过6人,可以提供现场培训。

网友B:
TO CLX:
SLC系列PLC是不是没有脉冲输出指令? 只能用定时器来实现脉冲输出吗?

网友A:
SLC不容易实现,如果选用更小型的MicroLogix1200 或者 MicroLogix1500可以实现,采用PTO或者PWM指令。

网友C:
最简单的方式
用常闭驱动同一个地址的常开线圈
为2倍扫描周期的脉冲.

网友D(2007-04-29):
TO CLX:
我请教下,AB ULTRA3000 伺服驱动器用位置模式(脉冲+方向),我的PLC脉冲输出和方向信号如何连接到伺服驱动器CN3接口,怎么接线?

网友E(2007-06-05):
Micrologix1000用HSC高速计数器指令不行么?

网友F(2009-06-18):
引用 网友A:
关于SLC不容易实现,如果选用更小型的MicroLogix1200 或者 MicroLogix1500可以实现,采用PTO或者PWM指令。

.

网友G(2009-08-15):
先说明你需要的控制方式,

在说明到底是就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双路脉冲?方向信号加脉冲?

步进电机-何种驱动?

呵呵 。。。或步进呀? 什么意思?

网友H(2010-01-04):
应该可以用ton来实现吧!

网友I(2010-09-08):
台达EH 系列产品如何编写脉冲输出

网友J:
用两个定时器就能实现。

网友(2013-04-25):
用1766或1762的PLC使用本体的高速脉冲有专门的指令,PTO 指令!

网友K(2016-05-19):
步进可以用PTO指令,伺服可以用PWM 指令。Micrologix有高速计数和脉冲输出不同CPU类型输出频率不同最高100KHz。

网友L:
梯形图的写法:

先写一个常闭的信号1,控制输出2,;再与输出2并联一个输出1.

这样子产生的输出2,即为一个脉冲信号。

日本人都是这样写的。

网友M(2017-11-27):
学习了。感谢楼上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