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沙迪克慢走丝Z轴松下伺服调试问题

楼主(2007-01-09):
各位师傅们:
    你们好!小的是一位新手,特向各位师傅们请教一个问题。现有一台日本沙迪克慢走丝线切割机,Z轴伺服电机损坏需要更换电机和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型号为MINAS A4系列AC伺服驱动器。现在问题就是线切割机的线碰到工件时就报故障ERR21(编码器通讯故障),切割机的线没有碰到工件时不报ERR21,其中编码器的屛蔽线也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麻烦各位师傅们分析分析问题所在的原因之处和解决办法?Z轴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如下:01(1)、02(0)、10(63)、11(35)、12(16)、21(4)、40(0)、41(0)、42(3)、46(0)、4A(0)、4B(4000)、60(1),还请问各位师傅们参数如何才能设定为设备最佳状态?

网友A:
编码器电缆几米长,是采用双绞线吗?信号的一对是用双绞的对线接的吗?应该是干扰引起的.

楼主:
伺服马达: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0 9:40:00
    编码器电缆几米长,是采用双绞线吗?信号的一对是用双绞的对线接的吗?应该是干扰引起的.
你好,编码器的电缆是原来所用的电缆,应该是没有什么质量问题的。只是你所说的信号的一对是用双绞的对线接的吗?这个我有点不是很明白,我是位新手线是我自己接的不过故障现在没有报了,参数瞎调了一下,麻烦你给再给我讲明白点好吗?编码器是五线增量式编码器。非常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A:
使用双绞线可以提高对抗干扰的能力,但你一定要合理使用才能起到作用.简单地说,你的5根线分别是两根电源线,两根信号线和一根屏蔽线.电源用不用双绞不太重要,但信号的那一对(驱动器的5脚和6脚),一定要用一对线来接(不要从一对中抽出一根,另一对中再抽出一根),你接线的时候稍微多剥开一些,看看是不是两根一组绞在一起的.

网友B:
应该是干扰引起

网友C(2010-11-26):
各位们:
你们好!小的是一位新手,特向各位师傅们请教一个问题。现有一台日本沙迪克慢走丝线切割机(AQ325L控制系统 LN1W,上电启动后,显示  H00229 REG RMS  。E00180 (SH  请按ACK 键, 发生放电系统超时错误,但按了ACK键没有任何反应,副电源就自动关了。麻烦各位师傅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D(2011-05-17):
我是深圳沙迪克的,有修机,买卖机的请联系。13501565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