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计算

楼主(2007-01-10):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我单位需要在500KVA变压器后面的低压GGD柜上母排安装电度表请问1000/5的电流互感器能行吗?如果不行能推荐个具体型号吗?电度表应选多大的?

网友A:
太大了吧?

网友B:
1000/5可以,电度表当然是三相四线3*380V 5A.

网友C:
李纯绪:
    1000/5可以,电度表当然是三相四线3*380V 5A

   同意,另用三个220V/5A的单相表更好。

网友D(2007-09-15):
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一块电表,三相互杆器,两个200:5;一个100:5(线圈两扎,但穿了一扎),请问如何计算

网友E:
可以使用

网友E:
3*380 5A 的三相四线表。

网友F:
可以使用.

网友G:
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