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频炉无功补偿

楼主(2007-01-10):
我单位要为客户做无功补偿,系统内有中频炉和若干机床,现为节约成本准备在中频炉前端加装电抗器,不知可行否。如果可行还需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补偿只能加电容啊,怎么会加电抗呢

网友B:
在中频炉前加电抗器  可减小对电网的干扰  加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欢迎咨询 13325215833

网友C(2007-04-10):
我司为外商独资企业。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电抗器,变压器生产专利技术,我厂生产的电抗器,变压器,体积小,功耗低,噪声小,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联系电话:15919121518
联系人:邓工

网友C:
我厂生产实力雄厚,厂区面积三万多平米,欢迎各位来我厂参观指导!

网友C:
我单位要为客户做无功补偿,系统内有中频炉和若干机床,现为节约成本准备在中频炉前端加装电抗器,不知可行否。如果可行还需注意什么???!~谢谢
-------------------------------------------------
回复:电抗器在中频炉中主要是去谐用,首先需要测量线路中谐波含量是多少?然后才能确定电抗器的参数,如果电抗器配的不好,可能会造成并联谐振,从而将谐波放大,引起大的事故。

网友D:
1、中频炉前加电抗器 , 可减小对电网的中频干扰!
2、它是串连,不会造成并联谐振!

网友E(2008-02-14):
你的思路是对的,目前国内基本都是采用这种无源滤波方式来处理的,即补偿无功功率又有效滤除谐波,造价相对低,易维护,不过设计比较有讲究,如需要可联系华电电气公司华先生,0514-88085235

网友F(2008-05-11):
你们能把资料发给我吗的油箱qingbing@yaho.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