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0报E010

楼主(2007-01-10):
 我有一台EV2000-132的变频器启动就报E010,高手指点。

网友A:
模块是否短路?

楼主:
模块没有短路。

网友B:
模块已经坏了,因为是IPM模块,所以你测量的时候只是测了IGBT部分,而他的驱动板你没有测量。首先你要确定是哪个模块出现故障,可以找到电源驱动板上的IC,名字是CD4073,测量它的1脚是高电平,然后,找到其他的管脚还有哪个是高电平,那么顺着这个引脚找下去,就找到了坏的模块。

网友B:
对于坏的模块,你可以更换新的,但是西门康的模块很贵!也可以维修,具体方法可参阅有关资料,或者和我联系13513033633

网友C(2008-08-14):
通过以下方案检修试试:

网友D(2011-06-02):
我有一台EV200也是这样,模块是好的,郁闷,有时候又正常,有时候又跳E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