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Adapter与CP5611的区别

楼主(2007-01-10):
本人刚接触PLC,冒昧问一个简单问题,PC Adapter一般是用来下载程序用的吧?数据采集卡CP5611也可以用来下载程序,但是PC Adapter应该 也可以用来进行数据采集啊 不知哪位用过。
PC Adapter与CP5611到底有哪些具体区别呢?

网友A:
CP5611就类似于网卡,PC Adapter类似于外置猫.

网友B:
我没听过用PC ADAPTER 给S7-300做数据采集。
CP5611加上适当通讯驱动倒是可以。

网友C:
CP5611支持的通讯协议多(PPI/MPI/PROFIBUS DP)等,PC ADAPTER可以作数据(MPI)采集,另外CP5611是内置PCI卡。

网友D:
CP5611在上位机与plc通讯方面应用的比较多。

网友E:
为什么不用以太网卡呢,价格便宜,童叟无欺?为什么非要5611那么贵?

楼主:
楼上的是说普通的网卡吗?如果要用的话要加通讯模块吧?不知道是否划算,我知道的价格 cp5611 四千多 一个适配器一千多

网友F:
我试过!
用PC ADAPTER就是常用的编程电缆,下载程序和数据采集都可以!但是要注意,一般只用它作为编程电缆的,数据采集太慢,不能用的!
CP5611卡,用来编程和通讯采集数据都很合适的!

楼主:
187.5k应该还算可以吧 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应该可以用的 呵呵 可惜现在没有东西在手上,否则的话我肯定要试试。不知楼上用适配器采集数据的时候上位机是怎么做的?

网友G:
我非常同意第一个人的比喻,两个我都用过,只有速度上的差别。

网友H:
PC Adapter最高速率应该是1.5M,也是相当快的了!

网友I:
用PC ADAPTER就是常用的编程电缆,下载程序和数据采集都可以!但是要注意,一般只用它作为编程电缆的,数据采集太慢,不能用的!
CP5611卡,用来编程和通讯采集数据都很合适的!

网友J:
freebull: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0 11:57:00
    为什么不用以太网卡呢,价格便宜,童叟无欺?为什么非要5611那么贵?

网卡怎么和PLC通讯?CP343-1 OR 443-1那样成本比5611卡还高

 浪花朵朵: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0 10:17:00
    CP5611就类似于网卡,PC Adapter类似于外置猫.

他只是打比方,而实际不是RJ45接口,呵呵

小龙虾: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0 11:13:00
    CP5611支持的通讯协议多(PPI/MPI/PROFIBUS DP)等,PC ADAPTER可以作数据(MPI)采集,另外CP5611是内置PCI卡。

楼主:
高手出来了啊 呵呵

网友K:
 guafa58: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0 17:34:00
    我试过!
用PC ADAPTER就是常用的编程电缆,下载程序和数据采集都可以!但是要注意,一般只用它作为编程电缆的,数据采集太慢,不能用的!
CP5611卡,用来编程和通讯采集数据都很合适的!

网友L(2009-06-16):
PC adapter的一端直接插到电脑机箱的RS-232口上就行了吧,不过还得买个转接头吧,

网友M(2009-09-06):
讲得很好!购CP5511一套通讯电缆要多少银子、具体价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