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报表

楼主(2007-01-10):
把代码加在一个时间调度中,整点记一次数据,一天一个文件(格式:mmddyyyy.htm),在画面中加一个webbrowser控件,一个datepicker控件,一个按钮
用法:sub command1_click()
webbrowser1.navigate2(system.documentpath & "\" & datepicker.value & ".htm")
end sub
代码及模板下载http:\\icontrol.70bb.com

网友A:
这种方法几乎在很多组态软件上都可以用,通用性很强。但是也有其局限性的。

网友B(2007-04-19):
如何在FIX 脚本中将.XLS文件保存为.HTM文件.我用intyexcel.Sheets("sheet2").SaveAs Filename:="c:\program files\ge fanuc\proficy ifix\app\page.htm"语句保存的文件显示乱码,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加个参数
intyexcel.Sheets("sheet2").SaveAs Filename:="c:\program files\ge fanuc\proficy ifix\app\page.htm",xlhtml '或44

网友B:
张工:我按你的方法试了一下,就是在语句后的豆号后面加了XLHTML.但出现错误提示.编译错误:
缺少命名参数!
怎么回事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张工,谢谢你的指点.我现在找到问题所在了.太谢谢了.

网友C(2008-01-02):
我下载不了,请下载好的给小弟发一份。yiaizuo@163.com,谢谢

网友C:
我下载不了,给我发一份好吗?谢谢 yiaizuo@163.com

网友D:
我下载不了,给我发一份好吗?谢谢 zjsld-1984@163.com

网友C:
希望大虾们大公无私一点,做过的把步骤写详细一点好吗?
我谨代表...谢谢您们!!

网友E(2008-02-16):
很想学习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