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教:HITECH PWS3261N的电脑连线和下载

楼主(2007-01-10):
如题,这根线和电脑九针RS232口怎样连?连人机的哪一个口,在人机上如何设置?

网友A:
人机有两个25pin的com口,两个口的下载线做法相同:
人机 电脑
2----------------2
3----------------3
7----------------5
com1和com2都可以进行上下载
如连com1则在人机configue中的“download upload port”选择为om1
如连com2则在人机configue中的“download upload port”选择为om2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答!

楼主:
公司购买回一台PWS3261 TFT的屏,后面没有以太网接口但有一个USB接口,不知它是不是网络型的,于是在ADP6.0中先设为网络型,通过COM1或COM2口下载应用,但无法下载人机屏幕显示"USER ABORT",但"文件"菜单中的上载应用却能顺利执行,觉得很是奇怪,决定再试试USB口上下载,装上ADP软件安装目录里的驱动程序,用两头都是公头的USB A型接口的连接线接上之后一试,仍旧上载可以下载不行,但人机提示变了说人机和电脑中设定的型号不匹配,这才确定应该在ADP软件中对人机型号改为标准型,编译后用COM1,COM2,USB口均能正常上下载.

网友B:
TO Winter938:
我厂多个分切设备使用HITECH屏,由于设备商技术保密未给我们HITECH屏的程序,我们也不懂HITECH屏的程序,维护特别被动,常受人奚落,很想学习HITECH屏的程序,能否将你下载的程序传我一份,供我们学习。fengyongzhen@163.com 十分感谢!!

网友C:
RISKY说的对。我也生产PWS的编程电缆及其与多种PLC的通讯电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TO f123:
我也是正在学习和使用HITECH的新手,建议你先到天津罗升的网站下点资料看看,一般应用还是容易上手的,但精通的话还要点时间.http://www.acepillar.com.cn/customize/luosheng/index.php

网友B:
TO winter938:
感谢你的指点,HITECH的资料我下载了一些,我想求一个HITECH屏组态好的用户程序,不知你从事何行业,我们主要使用西门子的东西,我对wincc6.0和protool 6.02熟悉,有软件和西门子的所有授权,如果你需要可与我联系,愿与你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