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风机

楼主(2007-01-10):
我单位抽蒸汽用的电机的电流会奇怪的变化,把风阀的开度调到55%时,电流会升高到100A左右,但是慢慢的又会变小到88A左右,如果生产完毕,没有了蒸汽,电流会一下子升高到120A,风机阀门检查过也没问题,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有负荷冲击啊

网友B:
是不是蒸气密度比空气低,阻力小的原因?
或是其它工艺上的原因,比如蒸气没了,入口风阀开度变大.

楼主:
入口风阀没问题呀?负荷冲击?什么原因引起的呀?

网友C:
不好找毛病,估计电机快要坏了.

网友D:
从工艺上找找原因,再看看蒸汽机的原理,估计会有些帮助

网友E:
应当是负载变化造成的,监测风压和风量会得到答案.

网友F:
同意一楼的说法,随着蒸汽进出的大小温度随之变化阻力也随之变化.

网友G:
风门装在入口还是出口,你说的现象如果风门装在出口是正常的。关小风门负荷增加,有蒸汽时进口有压力,负荷小,没有蒸汽时负荷增加。

网友H:
这是正常的.
开阀,流量加大,出口压力-入口压力最小。
然后流量逐渐减少,出口压力-入口压力逐渐增大。
没有蒸汽了,泵入口压力最低,出口压力-入口压力 最大

流量加大,电流增大;出口压力-入口压力 增大,电流增大。
不就是楼主的情况吗?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I:
是什么风机?离心式还是容积式?.....机械特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