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04通讯线请教

楼主(2007-01-10):
请问哪位有用过台达TP04-OMRON PLC连线的吗?
可以发个连线图吗?

网友A:
2--2
3--3
5--5

网友B:
2-2
3-3
5-9

网友C:
我就生产多种PLC的编程电缆、PLC和HMI的通讯电缆。欢迎光临我的网站:plc.123ye.com。我email: zyj6333@sina.com。

网友A:
 朱勇军工程师您好。知道您也是台达的用户,建议能否不在台达的论坛里面打这些广告。您可以到供求版面来公布,谢谢合作。

网友D(2009-03-28):
2--2

3--3

5--9

不过建议大家不要用TP04G这家伙,特别是和OMRON的通讯

网友E(2010-04-10):
对:中达电通 关于2--2
3--3
5--5
内容的回复:

我是跟CPM2A通讯的,一直TIMOUT  COM232  ID:01
其他设置要注意什么吗?CPM2A模式要选RS232C还是HOST LINK 。

网友F(2011-08-27):
我是跟dvp-10e通讯的,一直TIMOUT COM232 ID:07
其他设置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F:
2-3

3-2

5-5是这样接线的吗?我怎么吧程序传不进去?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G(2011-09-28):
陶佳:为什么不建议用啊,我就是omronPLC,但还没连上。

台达TP04G-AL2联omron的CP1E
电缆应该没有问题
2-2 ,3-3,5-9 plc侧45短接
屏中选择com1口rs232, 9600-7-E-2
PLC侧选择内置串口hostlink,
怎么总显示连接不上呢???
请问……

网友H:
你有没有长按ESC键到菜单选择画面后选择下载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