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编程电缆

楼主(2007-01-10):
请教各位,AB的编程电缆有USB接口的吗?

网友A:
有,我就做。我就生产多种PLC的编程电缆,连10年前的FX2 PLC的电缆也做。我的电缆带收发指示灯,可以方便地看到数据交换情况。USB有适合于笔记本电脑使用。我的网站:plc.123ye.com。我的Email: zyj6333@sina.com。第二天就可以发货了。

网友B(2008-03-13):
好象没有,自己做一根,不到3元,中关村卖20元一条。
再买一个USB转串口,

网友C:
你那USB接口是虚拟窜口,不是物理的。有的PLC可以用,有的不行

网友D(2008-08-21):
AB PLC编程通讯电缆

1747-PIC    AB SLC 5/00、5/01、5/02系列PLC编程通讯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1747-CP3     串口AB SLC 5/03、5/04、5/05系列PLC编程电缆

USB-1747-CP3 USB接口AB SLC 5/03、5/04、5/05系列PLC编程电缆 长度3M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1761-CBL-PM02    串口AB MicroLogix 1000系列PLC编程电缆

USB-1761-CBL-PM02    USB接口AB MicroLogix 1000系列PLC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带适配器和电源、接收,发送指示灯)

更多产品信息:    http://www.linkkey.com/shop/PLC.asp

QQ:450880024

网友B:
现在带USB接口的笔记本多了,带串口的少了。

网友E:
串口的可以做

网友E:
串口的可以做.............................

网友F:
AB的USB电缆只有使用DH485的通讯方式,不能使用DF1的通讯方式,很麻烦!!

网友G:
转成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H:
我正在买

买回来告诉你啊

网友I:
呵呵;AB的具体是哪个系列的?

编程电缆是不一样的;

网友J(2010-01-11):
转串口的不一定好使啊。AB怎么搞的,这点趋势都跟不上。现在笔记本有串口的非常少,但是调试是非笔记本不可的,谁能抱着个台式机跑来跑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