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电机用一个热继安不安全?

楼主(2007-01-10):
多个风机电机总功率十几个千瓦,用一个断路器,一个接触器,一个热继(整定为总电流),同时起动,会不会影响热继的保护作用?有没有这样用的?或者把电机分两组也行.谢谢.

网友A:
想省银子就用上面办法,要可靠就分开.

楼主:
呵呵,谢谢,要是又想省银子又想可靠呢?
其实省银子也不是主要目的,
主要是想让电箱小一点,
不要那么笨重.不知有没有这样用的?

网友B:
不可靠,基本起不到保护电机的作用

网友C:
这样用的话,保护作用还是有的,只是运行可靠性难以保障,对通风要求严格的场合,不适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有三个人说不可靠了,看来可能真的不行了.

网友D:
这样用的话,保护作用还是有的,只是运行可靠性难以保障。
原则上是不可以的,但实际上因为种种原因偶也这样用过。。。
如果设备出问题的机率很小、即使出了问题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就这样用吧。。。

楼主:
谢谢老菜鸟,大家说的可靠性是指会经常跳闸还是烧电机?

网友E:
呵呵,不可靠啊,这样会影响大局啊,一个电机出问题了,别的就都跳了,再讲,这也不符合安规啊

网友F:
不可靠,基本没保护作用。
如:电机均不满载,有一个电机过载了,总电流不会超额定电流,如何保护。因执继电器在额定电流以上10%才会动作。
电机同时过载,可能性没有。

网友G:
不可靠啊,运行中有一电机过载,热保护没跳脱,电机烧坏的可能性大啊

楼主:
大家说的在理,谢谢各位,看来我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做了,也免得自己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哈哈.

网友D:
想省空间的话,用电动机保护开关+接触器吧,别用空开+接触器+热继了。

楼主:
谢谢,也是个办法,不过好像价格贵点,不太常用,更改和维修麻烦一点.

网友A:
用一只空开,一只接触器,N只热继.

网友D:
用一只空开,N只接触器,N只热继。

网友D:
“不过好像价格贵点,不太常用,更改和维修麻烦一点”:
价格贵是贵了点,但节省空间;
但也不能说不太常用,用的少的原因是因为价格贵了点;
更改和维修应该更简单,因为原件更少嘛;

我就知道某个研究所的所有工程都这样用,包括上千万的工程项目,全用西门子的。

网友H:
下面引用由dlp8308在 2007-1-10 16:14:00 发表的内容:
  用一只空开,一只接触器,N只热继.
----------------------------------------------------------------------------------------
同意!

网友I:
重要设备建议分开

网友J:
当然不安全

网友K:
     如果你是要省钱的话,用一个空气开关就可以控制了。
    我认为干电这一行,还是规范一点好。
    这也无所谓,那也无所谓,早晚都会出事。

网友L:
很不合理.

网友M:
很不安全。我单位是一个电机一个接触器一个热继一个空开。绝对安全

网友N:
       一个电机一个热继

网友O:
原则上就不能这样.

网友M:
一个电机一个接触器一个热继一个空开,绝对安全

网友N:
一个接触器可以管几个电机,但一个电机只能一个热继!

网友M:
我们单位就是一个电机一个接触器一个热继一个空开。因为整个单位只有我一个电工,而且我是个特别懒的维修电工。所以历来只用最可靠的方式

网友P:
 用一只空开,一只接触器,N只热继.如果只用一个热继,起不到保护作用,等于没有。

网友Q:
干吗要那样用呀

网友R:
 为啥要那样用啊????
买不起热继吗????

网友S:
这也可以考虑的一种办法,占地小、成本低、设备也能得到保障

网友T:
想节省成本也不是这么节省的啊
不可靠

网友U: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0 22:34:00
    一个接触器可以管几个电机,但一个电机只能一个热继
----------------------------------------
你这样用过???
管的什么电机??
        一派胡言!!!
不要误导小青年!!!

网友V:
本人专业研发、设计与改造印制电路板设备,五金电镀设备及其它自动化设备的电气工程人员。 本人有着8年多的电镀设备电气软硬件设计制作调试的工作经验,经我研发、设计或改造的设备明显地提高了设备的产品质量与生产能力( 提高10%-30% )。本人新近研发的PLC自由程序与人性化的数据监控系统(DMS)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1.电镀设备自动化,PLC,人机界面,电脑监控软件的传统程序设计及改造和电控箱的设计与制作2. PLC自由程序 主要是针对化学镍金线等设备而写的程序,因为该设备处理的线路板品种多且杂,每批数量有限,需频繁地转换程序,容易出错。针对此特点,本自由程序只需在触摸屏上设定药水槽的处理时间,设备会按规定时间自动完成动作。 2. 人性化数据监控系统 (DMS)能实时监控设备行车的状态,接口设备的运行状况,药水槽的温度,整流器的工作情况,故障警报指示等等。
如各电镀设备供应商在电镀电气控制方面如存在问题,或者需要这方面的技术援助,我将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
联系方式:
电话:13650339175
MAIL:majiangwei232@126.com
地址:广东东莞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指点.
几位朋友提到用一只空开,一只接触器,N只热继.这样控制有何利弊?
利就不用说了,省空间省钱,但是弊是....?

网友W:
大哥啊~~不要怕麻烦啊~~它是老虎啊!

网友N:
TO jss135:
1、在电力拖动中,几台电动机连锁的方法,就有主电路连锁,就是一个接触器闭合时,几个电动机同时启动;
2、例如机床电路,主电机启动,令却电机同时启动,就是一个接触器管两个电机;
3、但是,一个电机的过载保护,只能用一个热继来担任:

网友X:
下面引用由书包在 2007-1-10 16:37: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dlp8308在 2007-1-10 16:14:00 发表的内容:
 用一只空开,一只接触器,…
--------------------------------------------------------------------------------------------
没有这样的热继电器吧, 须知, 热继电器一般是要插到接触器中去的, 如果那样, 怎么接线?

楼主:
楼上,那不是为题啊,有热继座卖的啊。

网友Y: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1-11 12:31:00 发表的内容:

 TO jss135:

1、在电力拖动…
--------------------------------------------------------------------------------------------

网友Z:
我们厂的小地辊一般是用一个总空开、一个总接触器,然后是一只热继电器+一只空开对应一只小电机

网友J:
道理应该很简单
160A和5A的热继哪个对电流的变化反映灵敏?

网友AA:
你是才干电工吧?你的做法不合理.

网友AB(2007-03-13):
你这样做不能保护单独的一台电机,方法不可取。

网友AC:
肯定不行啊?

网友AD:
不符合规范!

网友AE:
热继电器和保护电机用空开都是根据电机特性制造的,选用时都要与电机匹配,用时必须一对一.

网友AF:
最好是一台电机用一个热继.如果电机小的话,可以用一个接触器加多个热继,二次线串连就可以了.

网友AG:
      这样不行,

网友AH:
这样做确实不合理,

可是在空间位置极有限的情况下怎么解决呢?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准备用一个带热过载的断路器和一个接触器控制一个小型压缩机和一个小风机,这样可不可以?
不是钱的问题,是机组小得没有地方放电气元件.

网友AI:
不应该这样控制,其实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不贵,何必呢。

网友AF:
下面引用由ste在 2007-1-11 11:42: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各位朋友指点.
几位朋友提到用一只空开,一只接触器,N只热继.这样控制有何利弊?
利就不用说了,省…
--------------------------------------------------------------------------------------------
如果你公司有循环烘箱的话,你看一下那里的配电箱就知道了!

网友AJ:
不赞成这样做

网友AK:
一个热继拖N个电机?这肯定不行,理由楼上大虾们都说的差不多,
最主要是万一某一个电机过流,而热继是检测总电流的,而且检测电流总会放些余量,那么过流程度不大的话还跳不了,这样的话会造成何种后果?电机过流继续,不平衡越来越大,很可能烧毁某个电机还没跳,为了省几十块一个的热继烧个电机未免太不值得了,就连接触器我看最好也单独分开,否则连线昨办?用导线分别连到各个热继上么?还会造成线路压降和故障率,这样的话能节本降耗么?

网友AF:
很小的三相电机是可这么做的!

网友AL(2008-07-04):
你们好啊

我刚干电工

我想问一下有没电工方面基础知识网址啊

请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AM:
不可靠,基本没保护作用。

网友AN:
            保护作用不大。

网友AO:
不可靠,基本起不到保护电机的作用 ,但也有设备是这样做的

网友AP:
分开吧,每台电机按额定电流配一个热继电器,可靠些.

网友AQ:
这样很危险的,不允许这么做。

网友AR:
要省得话干脆用一个老式闸刀开关就好了,别的什么都省了

网友AS:
最好一个热继带一个电机,一旦一台电机坏了热继一跳影响其他电机的使用。

网友AT:
热继电器是做什么用的?保护电机不被烧坏的,

象你这种用法,就是瞎子点灯白费油,有什么用啊?

网友AU:
引用 网友AT:

热继电器是做什么用的?保护电机不被烧坏的,

象你这种用法,就是瞎子点灯白费油,有什么用啊?

说得好!表面上看热继的钱好像是省了,可长期运行下来修理电机的钱能卖一大筐热继!也不知从哪学的!

网友AV:
这样做非常地不值得,出现很多可能会使全部电机烧毁的,如电源缺相,接触器接触不良、热继电故障、某相线接触不良等,后果很可怕。

网友AW:
不合理,也不安全,多注意点啊

网友AX:
一个电机一个热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