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窑高温风机不停车故障的处理与分析

楼主(2007-01-10):
1 设备简介与故障现象

  我厂窑尾高温风机型号为FW6-2×29-215D,由Y450-50-4型三相异步高压电动机进行拖动,额定功率710kW。高压控制系统采用LGQ-150/6型真空式高压综合起动器,因起动器本身提供有直流电源,故将LKG3-160/6型交流真空接触器本身的整流系统甩开,改用起动器的直流系统控制。控制系统采用集中和机旁2种控制方式。

  曾出现以下故障:集中和机旁2种方式都能开车,但都停不下来,即机旁主令停车按钮和集中转换开关都不起作用。将控制电源关掉可以停车。

2 处理过程

  首先怀疑停车按钮和转换开关有问题,但检查后未发现异常。检查接线端子和真空接触器的辅助开关也未发现有串电现象。将真空接触器吸合线圈的2根电源线任意去掉1根,接触器仍然不释放。于是怀疑接触器本身有问题。打开接触器,发现其2组吸合线圈中有1组外部绝缘层破损,并与释放储能弹簧摩擦,储能弹簧中起定位作用的穿心螺钉偏心。

  将绝缘层破坏的线圈进行绝缘处理,然后将储能弹簧的定位螺钉重新找正固定。装配好后试车,故障消失。说明问题是由吸合线圈绝缘破坏后接地引起的。但是,线圈接地为什么没有造成控制电源跳闸或整流元件损坏或因过大电流烧坏线圈,且将线圈电源任意去掉1根不会释放呢?

3 原因分析

  将吸合线圈的电源线任意去掉1根应使其因失电而释放,其不释放有可能是释放储能弹簧在线圈吸合后被异物卡住。但是,经仔细检查,弹簧活动灵活没有被卡的迹象。说明线圈在去掉1根电源线后确实没有释放,问题是出在控制电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