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一个傻问题

楼主(2007-01-10):
我是做工业照明的售后的,现在遇见一个问题:
在10T龙门吊上安装了气体放电灯,所有设备关闭,电压能达到395V。
关键在于吊上有一抓斗,使用16KW鼠笼电机,满、过载启动时,电压降低较多,灯具会熄灭。
现在我想在电机线上安装电容补偿。
问题是:
1、是否有用?(能不能把电压补回一些,补回多少?)
2、如果有用,应选用多大电容?
3、是否对电机有影响(启动、运行和寿命)

网友A:
我认为是电源压降太大所至,加电容恐效果不大。
电机启动时,是额定电流的5倍以上,可达7倍,电源线不会发热但在启动时压降会加大。
最好改变供电电源的线号,或是换成白炽灯。

楼主:
那单独给灯具加稳压器,5KW稳压器得多少钱?
另外,我听说电机启动时,功率因数只有0.2,额定功率运行时可达到0.7-0.8。启动时补偿真的不行吗?
PS:我们公司不卖白炽灯。此次改造就是用气体放电灯替换溴钨灯。严重影响工作呀

网友B:
这样的设备别装放电灯,工作状态下一旦因为电压问题熄灭或温度问题自熄,很危险,用普通灯省钱还可靠,实在嫌功率小就装碘钨灯.

楼主:
下面引用由勃龙工控在 2007-1-10 13:44:00 发表的内容:
  这样的设备别装放电灯,工作状态下一旦因为电压问题熄灭或温度问题自熄,很危险,用普通灯省钱还可靠,实在嫌功…
--------------------------------------------------------------------------------------------
俺只是灯具厂家的售后,没法改回去了。呵呵,当初俺反对过。在货场周围安装气体放电灯也比这强呀,总得给销售搽屁股

楼主:
大家帮帮忙,这个屁股怎么擦

网友C:
换普通灯

网友D:
照明单做电源.

网友E:
此种工作场合使用气体放电灯是很不安全的,请还用大功率的普通灯为好!

网友F:
电压降那么大,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增大变压器的容量,减少电压降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别墅在 2007-1-10 20:01:00 发表的内容:
  电压降那么大,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增大变压器的容量,减少电压降
--------------------------------------------------------------------------------------------
好像不实际啊 哈还要还变压器啊

楼主:
谢谢大家!!!
看来还要找另外的方法了。
别墅:增大变压器容量
——客户认为投资太高,不同意。
工控追求:此种工作场合使用气体放电灯是很不安全的,请还用大功率的普通灯为好!
与飞:换普通灯
——我司没有此类灯具,我的领导不会同意。
李纯续:照明单做电源
——怎么做?单独设变压器?投资太高,同时涉及改线。在吊上设照明变压器?这个怎么样?希望大家继续指教

网友G:
不知道你的灯多少w 啊
小的话加个 稳压 这么样?

楼主:
下面引用由火炎焱燚在 2007-1-10 20:49:00 发表的内容:
  不知道你的灯多少w 啊
小的话加个 稳压 这么样?
--------------------------------------------------------------------------------------------
每盏400W。一共4盏。事实上包括镇流器的话,一共1.75KW左右。启动电流每盏灯是7.5,功率因数0.9以上,每盏灯安装单独的开关。稳压器应该用多少呢,现在分析,电压应该降到170V以下。

网友H:
从配电室单独拉条线看看,投资不大,当然了,要看你的距离远近。加装稳压器效果也不一定好,增设电容补偿,当电压突降的时候,未必反应得过来。建议还是换灯来着实际点

楼主:
下面引用由newchp在 2007-1-10 21:04:00 发表的内容:
  从配电室单独拉条线看看,投资不大,当然了,要看你的距离远近。加装稳压器效果也不一定好,增设电容补偿,…
--------------------------------------------------------------------------------------------
谢谢!
单独拉条线,客户也不同意,因为吊车的电源引入是通过铜滑线或电缆。铜滑线要在150米以上,一条价格在2-3万(紫铜),电缆要由3加1的改成4加1的,原有的200米电缆要作废(用电缆会有弧度,长度还要加长到200米)。还不包括施工等费用。

楼主:
其实,气体放电灯真的不适用这种场合,但是业务人员已经卖出去了,而且别的地方用的还可以(不用装卸媒,没有抓斗)。这次却出了这种事情。

网友I:
老老实实退货吧。我估计人家用户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J:
改用变频器给16kw供电

网友K:
能用上变频器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这成本也比较高,16KW的哦

网友L:
加电容的方法是不行的

网友M:
1、因为电机启动过程功率因数是一个变值,无法实现瞬时跟随补偿!
2、你的照明电源线路与动力线路分开看能否排除!
3、如果不能,那就多加以一个白炽照明灯,供控制照明用!

网友N:
联系一下广东罗定的铁塔。看看他们的参数稳压器对你们是否适合。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看样子,安装稳压器也许是个办法,明天跟领导说说,先做个试验吧。
退货俺是不可能说的了!呵呵

网友:
灯本应该接在照明回路,你的用户难道是一小作坊,照明、动力混合供电。

网友O:
同意安装稳压器.

楼主: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1-11 13:55:00 发表的内容:
灯本应该接在照明回路,你的用户难道是一小作坊,照明、动力混合供电。
--------------------------------------------------------------------------------------------
你也许没接触过龙门吊,龙门吊引入电源只引入3相电。照明要用行灯、照明变压器,变压器前端用引入龙门吊的380V电源(3相中的2相),后端输出有220V,36V,24V,12V几档(变压器不同,输出档位有区别)。但在实际应用中,照明变压器损坏后,一般直接取220电(一相)作为照明电源。原有的照明一般采用白炽灯、碘钨灯,所以不存在气体灯存在的问题。但白炽灯(碘钨灯)存在光效低、不节能、损坏率较大、后期维护成本大等弊端。在新光源出来前,如果解决气体灯的自熄问题,气体灯还是很适用的

网友P:
这样的设备别装放电灯,工作状态下一旦因为电压问题熄灭或温度问题自熄,很危险,用普通灯省钱还可靠,实在嫌功…

网友N:
尝试一下参数稳压器吧

网友Q:
加个开关稳压电源,或灯具用UPS供电应该可以。

楼主:
现在了解到,一般龙门吊的抓斗有启动稳压装置,一般来说就是投入电容。现有没有达人知道,电容是如何投入的,容量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电容补偿在手册上有计算公式,我不知怎样打数学符号。以后你也要用的,应该买一本。
但电容补偿花钱也不少!
以后跟销售说明白,放电灯不是那个场合都可以用的。查一下照明设计的书,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R:
照明单做电源。这是最简单、省钱、有效的办法。

网友S:
自动稳压器!!!

网友T:
我想问一下,,气体放电灯和普通的灯泡有什么不同的??
看了各位的回复,好像气体灯有一定的危险是这样吗???

网友U:
电机降压起动.

网友V:
我们也有过类似的情况,首先我要问:你的万用表有没有亏电?你是什么时候量的这个电压?如果是白天的话我想告诉你,你要将你变压器的分接开关调高1档,如果是深夜就正常了.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换碘钨灯或者对电机实行软启动.

网友W:
想不出太好的办法,期待高人!

网友X(2007-02-26):
加个隔离变试试,适当提高变压器输入电压 另外可以考虑加粗电源线

网友Y:
照明单拉电源,这个办法还是挺好的。

楼主(2007-01-10):
我是做工业照明的售后的,现在遇见一个问题:
在10T龙门吊上安装了气体放电灯,所有设备关闭,电压能达到395V。
关键在于吊上有一抓斗,使用16KW鼠笼电机,满、过载启动时,电压降低较多,灯具会熄灭。
现在我想在电机线上安装电容补偿。
问题是:
1、是否有用?(能不能把电压补回一些,补回多少?)
2、如果有用,应选用多大电容?
3、是否对电机有影响(启动、运行和寿命)

可以不说吧?

网友(2007-04-03):
增大龙门吊的电源线,完啦从龙门吊的一次电源供照明用。滑线容量应该还是够的吧?

网友Z:
考虑一下试试用高压汞灯,在费用不允许的情况下,这个会便宜点,只要一个400W镇流器和单独拉一路线。这2个东东我估计应该不会超过350元,不过是5年前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