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
求助:"6SE70逆变部分工作原理"

楼主(2007-01-10):
各位大侠好:
我这的辅传动控制系统是用的6SE70变频调速系统.现有一夹送辊电机启动不起来,报A034(编码器故障已屏掉),初步怀疑测速编码器故障,检查编码器正常,然后测CUVC的X103端子没有电源输出..故怀疑板子有问题,但变频器改为矢量开环(p100=3)后电机运行正常,怀疑功率板里的15v电源(给X103端子的)模块有问题..恳请大家一块来切磋一下.....

网友A:
可用万用表量一下编码器的电源

楼主:
tolmhx:
编码器是好的,电源没到,较了一下线也没问题,我怀疑板子的问题。。。。。。。

网友B(2007-02-19):
你换个vuvc板试一下.参数复位从设.检查一下编码器你设置转速对不对

网友C:
曾经遇见过,原因由于电工失误,将编码器电源不小心短接了,时间过长,烧了CUVC 的编码器电源部分,只能用开环了

网友D:
主板我可以修好,我有备品,联系电话:13472698219
上海SIEMENS专修:许工

网友E(2007-04-18):
如果只是板子电源坏了。
不行,你就做个电源给编码器供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