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选型求助

楼主(2007-01-10):
我遇到一个减速机选型问题.
1.由于要适合北方户外的气候,要求可以在零下20度正常工作(需要生产厂书面承诺);
2.配伺服马达,100W/3000rpm,要求出轴方向与输入垂直;
3.速比在5…10之间均可
4.安装空间比较小,输入侧的长度无限制,但法兰尺寸越小越好,输出侧不要太长.
请各位高手指点,定位精度要求不太高,一般的行星减速机足矣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国产的行星减速机就可能满足你的要求.一级减速.如有兴趣,请提供邮箱,我可以把资料发送给你参考.或者添加我的MSN沟通:doncy918@hotmail.com

楼主:
谢谢,但温度要求一定要满足.
heshh0415@sina.com

网友B:
我公司代理德国多种品牌减速剂,SUMER,MOTEC,NEUGART(温度可以在-30度到110度),相信能够满足你.需要的话,可以电话联系.13811104514  010 65546720,,,,凡工

网友A:
to: 伺服马达

我已经给你的邮箱发了邮件,请查收!

网友C:
你可以考虑一下韩国SHINGEE减速机。www.sanka.com.cn
李生

网友D:
一般地说机械减速器零下20度正常工作没问题,主要是润滑油的耐低温性要好,国产的减速机就可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2009-02-18):
15kw电机配套何型号的减速机要求硬齿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