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二线制与四线制的区别?

楼主(2007-01-10):
二线制仪表和四线制仪表在原理和使用方面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哪一种仪表,具体一点吧
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网友B:
你是指的4~20mA。四线和两线的区别吗?

网友C:
二线制仪表即电源与信号共用两根线一般
四线制仪表电源与信号线分开信号为4~20mA或0~10mA,
电源220AC.

楼主:
压力变送器的二线与四线制的区别?

网友D:
不懂,帮你顶

网友E:
两线制是电源与信号由两根线传送,信号线于电源线分开的为四线制

网友A:
变送器从接线上来分可分为二线制和四线制,用较普遍的还是二线制.
二线制的变送器,电源供电与信号输出在同一回路上,变送器输出信号正极出来接系统 AI 模块的负极;负极出来接系统AI 模块的正极。
四线制的变送器,电源与信号线分开,输出信号正极出来接系统 AI 模块的正极:输出信号负极出来接PLC AI 模块的负极:余下二线的正极接24v电源正极:负极接24v电源负。
济南恒安特仪表
张洋
www.hengante.cn

网友F:
四线制指输出端的辅助电源和输出信号完全隔离,具体点就是辅助电源正负两根线,输出信号正负两根线。
有问题可来电咨询!
深圳圣斯尔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0755-83766914 李生

网友G:
以前的DDZⅡ型变速器用四线制,两根电源线220V交流电,危险!!两根信号线直流0-10MA.DDZⅢ型变速器用两线,供出直流24V,回路流回4-20MA直流电流.简单,省钱.

网友H:
楼上说的准确.

网友I:
这样的问题也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