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求助!!

楼主(2007-01-10):
我装的是RSlogix 5000 13v,用起来很爽的,在一次关于密钥的管理中,我在\\ROCKWELL\RSLogix 5000\ENU\v13\Security\目录下执行SetSecKeys.exe 运行RS5000Keys,把它改为on,即画勾了。一旦画勾不能取消,13V 也因Class not registered(Unabe to create an ISentinelClient-Make sure the Security Server client is installed)而不能使用。
一、请大家看后不要模仿
二、求助好心大虾帮我解困

网友A:
把软件key导出或者导入D盘,然后在C盘重装WINDOWS系统后再重新安装RSLogix5000可以解决。当然,如果有保存过的GHOST映像文件就方便多了。也有其他解决办法,但是更麻烦,还要借助其他软件!

网友B:
可以有很简单的方法.
上次我就折腾过一次,不过现在记不清楚了,不太好理解其做法.
(应该是安装SetSecKeys.exe过程中的设置要选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