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Micrologix和ControlLogix

楼主(2007-01-10):
有一个关于两套PLC通讯的问题向各位高手请教:
两套PLC系统,分别是Micrologix1500和Controllogix L55的,需要将Controllogix中的一些实际的标记值(包括DI和运算的值)送到Micrologix1500做处理,希望通过以太网通讯,
Micrologix1500需要增加以太网通讯模块1761-NET-ENI,Controllogix增加1756-ENBT,这样就可以实现吗?通过什么方法交换数据呢?

楼主:
还有:
Micrologix1500有Modbus通讯模块吗?

网友A:
用通讯指令,MSG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MSG指令能通过以太网吗?
因为现场Controllogix的通讯口上接着QUICKPANEL,只能加个以太网模块或其他的通讯模块,因此我想用以太网,能不能用生产者/消费者,望赐教!

网友B:
可以做实验看看!用以太网生产/消费的方法,我做过两个LOGIX CPU的传输,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C:
当然可以,用MSG 通过ET网速度更快.
另外, 如果两PLC之间距离不远, 传速不高, DATA 量不大, 也可以采用在CONTROLLOGIX L55 上, 加1756-DH485卡, 通过DH485与MICROLOGIX1500的DH485口通信, 这样可能成本更低些.
TONY

楼主:
是厂家要求尽量使用以太网,1756-ENT由他们提供

网友D(2011-11-27):
这么好的话题,怎么没人给力啊!

网友D:
搞了俩小时,终于成功了,可以发给你程序,QQ378711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