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西门子200PLC与Ifix连接

楼主(2007-01-10):
如何可以实现?请教

网友A:
用PC ACCESS 采用OPC方式,简单

楼主:
多谢MWB0500,还需要增加其他硬件设备吗?还有PC ACCESS 是不是作为ifix的OPC驱动啊?如何能够联系到你呢?谢谢

网友B:
也可用MODBUS协议,用MB1驱动

网友A:
采用OPC,直接安装PC ACCESS,然后通过适配器连接PLC,在OPC中组态要访问的变量,然后在IFIX里面通过OPC调用,这样还支持多主站,不用增加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