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802S系统

楼主(2007-01-10):
现有一802S系统I/O板,ERR灯亮,经过替换判断出为以下I/O板坏,请问哪位有该I/O销售,新旧都可,要求要有现货.

网友A:
这是NC吗?
是I/O吧!

楼主:
楼上的有吗?或者定货要多长时间?

网友B:
你把定货号给我看看
802S的我有很多配件背货的

网友B:
联系我514-5119895
蔡

网友A:
自己修修看.......
I/O板好修.又快又省......

网友C(2008-02-24):
这是I/0??
这应该是ENC模块吧,右侧接的那一块板应该才是PLC的I/O模块吧,不用找,直接找西门子。南京是工厂,上海是服务,

网友D:
联系电话:13607175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