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德国sew伺服电机定位不准

楼主(2007-01-10):
我用了德国的SEW伺服电机,近来出现了一些故障,请各位高手指教.现象是在低速时定位准确,但是高速状态时就出现定位不准,是什么原因.急急

网友:
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A(2007-02-14):
哦?详细说说情况,或者发邮件到can.shen@sew-euordrive.cn

网友B:
你有运动规划或加减速控制吗?
建议你参考 http://gx.gongkong.com/tech/admin/detail.asp?id=242737

网友A:
也可以发到我的邮箱can.shen@hotmail.com.,或者在这里说说情况

网友C:
近来出现了一些故障?那原应该是好的,你检查轴承了码,同步轮,同步带检查了吗,伺服驱动器参数变没变。

网友D(2011-05-25):
急需SEW伺服驱动器中文手册,
28727498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