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选择什么PLC和HMI软件

楼主(2007-01-10):
现在有一台设备,其PLC的型号是SLC 5/03 CPU, 带有2个输入模块,2个输出模块和一个stepper模块。与之相连的触摸屏是panel view1000。 订货号为 #2711-T10C3 SER B。请问对该PLC和HMI该采用什么PLC编程软件和触摸屏编程软件,对该PLC和HMI的编程电缆的订货号是什么?谢谢!
在哪儿可以买到?
thanks again.

网友A:
slc 5/03应该用RS LOGIC,1764-PIC就可以

网友B:
对于SLC503可用RSLOGIX500,而对于PANELVIEW1000可用PANELVIEW BUILDER,都是AB的产品.
Tony

楼主:
请问Tony,对PannelView1000, 其编程软件是不是Rsview?
谢谢!

网友C:
rsview 是组态软件 有问题可以交流
QQ 727815050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网友B:
AB PannelView1000 的软件应是PANELBUILDER 32, AB公司产品,
与PC机通信电缆是AB 2711-NC13. 与SLC503通信一般采用RIO.
SLC503与PC机通信电缆是AB 1747-CP3.

网友D:
你的PLC应该是SLC-500,可以用RSLogix500
需要的话联系我wym5952@163.com

网友E:
AB 对于SLC503可用RSLOGIX500
PannelView1000 的软件应是PANELBUILDER 32, AB公司产品,
SLC503与PC机通信电缆是AB 1747-CP3,
与PC机通信必须通过DH-485网络. 与SLC503通信一般采用RIO.

网友E:
panel view1000为 #2711-T10C3它支持DH485和RS232打印机端口,所以只能采用DH485通讯,它的电缆只要2芯屏蔽线就可以了。
如有问题,我的QQ:36323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