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继电器的触点问题

楼主(2007-01-10):
请问想用热继电器的动断触点控制控制回路,这个动断触点是除了保护电机的3组触点外的另一附加触点吗???
新手!
盼回复!
谢谢!

网友A:
热继电器的动断触点是在正常情况下不动的,用热继电器的动断触点控制控制回路,还不如直接使用普通继电器来得又快又省事.

网友B: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