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噪声

楼主(2007-01-10):
伺服电机运行半年多,现在出现卡喳卡喳的响声,不知何故,请大家分析帮我

楼主:
我没有去现场,对方电工打电话说得情况

网友A:
可能是联轴器上面的电机轴和负载侧的轴中心不对称,别劲了.

网友A:
您的传动方式是丝杠还是其他的?
我以前做的设备用丝杠传动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先查清楚了
有时不一定是电机发出的声音

楼主:
电机带皮带轮,没有减速器,我先让客户把速度环的比例系数下调看看,

网友C(2008-10-30):
我们厂有个松下伺服器 DV47J040LFGL 上电后电机就{吱吱}声响,换一个伺服器就好了.有点怪,不知怎么会这样?

网友D:
直流伺服声音轻www.sherry-motion.com

网友E:
也可能是轴承卡阻,或者联轴器问题

网友F:
楼主说的是 伺服电机噪声, 是伺服电机本身 不是伺服电机之外。但分析就要从外部 内部都分析起...

网友G:
先问一下是从这个声音是从哪里出来的?是电机里面还是传动机构?如果有可能的话把电机的负载脱开判断一下,如果空载也有,可能是电机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