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低压无功电容柜中主回路中的熔断器改为断路器会影响使用吗

楼主(2007-01-10):
大家探讨探讨!
能说说熔断器和短路器的弊和利吗

楼主:
欢迎大家!!!

网友A:
我这边的电容柜用的都是断路器啊,没见什么特别影响

网友B:
电容可缺相运行。

网友C:
“熔断器”不能用“断路器”取代!

网友A:
我这边电容柜是供电局装的,用的就是断路器。天知道他们怎么设计的

网友C:
“电容柜是供电局装的,用的就是断路器”
1、“电容柜是供电局装的,用的就是断路器”,用断路器作控制用还是做过电流保护用?
2、电容柜的每一个电容都串有过电流保护用的熔断器;

网友A:
断路器做电流保护,只有投入开关有3相各一个的熔断器

网友D:
如果发生短路熔断器会可靠熔断,但断路器的机构出现故障时会拒动。

楼主:
电容可缺相运行

网友E:
电力电容器有自愈性、内部有短路和放电电阻,外部配线只要求有电容切换接触器,其他的配置都无所谓,我的建议只用空气断路器做开关和短路保护,用熔断器麻烦。

网友F: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反送电对短路器不好.容易损坏

网友F:
现在通行的图纸都是熔断器,它肯定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G:
我见到现在的电容屏都换成断路器的了,为了节约更换熔芯的费用吧!

楼主:
一叶萱草: 现在通行的图纸都是熔断器,它肯定有一定的道理
勃龙工控 现在的电容屏都换成断路器的了,为了节约更换熔芯的费用吧!
用断路器是很方便操作和减少更换,也可以起到保护电容器的作用。
熔断器更换麻烦而且易损,但如果三相中其中有一个熔断器熔断掉另外两项还可以进行补偿,不影响电网的无功投入。
在供电要求中应该是熔断器,现在换成断路器是否能取缔熔断器的弊病呢,而断路器是否在其中能更好的工作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