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离合器剩磁问题

楼主(2007-01-10):
我们有台老车床,前不久电路全部换新,电磁离合器型号太老买不到可更换的,只能定做,应用后发现电磁离合器断电后不能及时脱开,经常出现工件车过头现象,我怀疑是不是电磁离合器片间有剩磁,导致离合器不能脱开,但剩磁是怎么产生的,能不能消除呢?

网友A:
你说的好象并不是怎么回事吧!!!!!!!能将离合器图片上窜来看看吗?

网友B:
我厂也遇到过断电后,电磁离合器不能及时脱开的问题,只有更换,请问:有没有好办法修复呢?

网友C:
有没有尝试过平常使用消磁器消磁看看呢?最简单的就是一卷2.5平方的新导线,两头接220V。我以前用过给彩电消磁,不清楚给电磁离合器消磁行不行。但是建议可以试一下。反正都是坏的。

网友D:
电机反接制动会否,把电磁离合线加直流24伏延时2秒既可

楼主:
跟电机反接制动没关系,我们这电磁离合器线圈就是24V的,当向前走刀时,线圈得电离合器吸合,机床主轴带动齿轮实现,停止时,线圈断电,离合器与主轴脱开。现在好像有剩磁,该脱开时脱不开,从网上查退磁器体积太大,不合适,Isaiah的建议可能也不行,不过退磁原理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现象,有什么好办法。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E:
对电磁离合器不熟悉,如果有线圈,应该跟继电器相类似,用的是直流24V的话,考虑在线圈两端并接反向二极管,既可保护线圈,又可消除上述这种现象.

楼主:
嗯有可能,如果是电磁离合器中的钢片间有剩磁怎么办?谢谢。

网友E:
以下方法仅供参考,没试过.
如果真的是电磁离合器中的钢片间有剩磁,通过单相调压器在线圈上通24V交流电,然后降压到零.

网友F:
   能不能把电磁力合器的间隙调的小一点,好使电磁离合器断电时能克服剩磁的坐用力,

网友G:
电源+和-换个方向SS

网友H:
加一个时间控制,在离合器断电后给它加短时反向电压.很有效.

网友I:
回上续流二极管.电磁的东西动作都有延迟性.

网友J:
加上RC电路看看,用于在电磁离合器断电瞬间迅速释放能量。

网友K:
电磁离合器片间有剩磁或者机械部分不灵活照成的,如有剩磁可去退磁用汽油清洗即可消除.电气部分加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L:
查查衔铁上有没有油污!弹簧有没有变形!

楼主:
这是溜板箱内电磁离合器与齿轮系,好像加能耗电阻有点困难,更换新电磁离合器片后发现仍有剩磁,离合器磨擦片分不开,用螺丝刀分开时明显感到剩磁,而且与离合器相邻齿轮好像都被磁化,用汽油清洗,效果不好,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
怎么发不上图片

网友M:
qhbxl说的方法比较简单,平面磨床上的电磁工作台就是利用反向磁场去磁的,只不过它是在24V电源上串接一个可调电阻再反接去磁的,电阻选择合适的话就不用加时间继电器了,直接在停转时常通这个反向电就可以了,要是需要反应很迅速,可以在这个可调电阻上并联一个较大的电解电容器,起到反向瞬间大电流去磁的目的

网友M:
也可以在停转后接一个低压交流电

楼主:
加反向电压试过了,没什么效果,好像还有剩磁脱不开。我发现离合器不能脱开时,齿轮都跟随溜板电机惯性转动,如果给电机加制动器消除惯性,应该也能解决这种问题,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下用什么样的电机制动器,我们电机大概是5KW,1500R/min,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M:
你是怎么加的反向电压?要是接通时间过长也不通过电阻直接反接的话,就和正接吸合没有什么区别了,除非该离合器是用永磁材料做的动片执行机构,反接才会强行脱开,不然就没用了。是串接了电阻再去磁的吗?要是还不行就可以肯定不是剩磁的问题了,一定的剩磁不会产生机构动作的,可能是这个离合器制作的不合格,没有考虑周全,看到你的图片上是双离合器,是不是正反车用的?可以考虑反转制动。

网友N: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加续流二极管 消磁等都没能彻底解决。最后想个办法搞定了,猜猜怎么着

把离合器拿上车床车一刀 衔片车掉二十个丝

机器原装日本进口的

网友N:
另外可以加个变频器配制动电阻,让离合器一直吸合,变频器做制动。

网友C:
电磁离合器用的是直流还是交流?我对这方面并不熟悉,顺便问一下能否用交流?

楼主:
1、我加的是1K的可调电阻,手上暂时没有电容。
2、电磁离合器是直流36V的。
“一定的剩磁不会产生机构动作的,”我感觉也是,因为剩磁不是很大,用螺丝刀试能感到轻微的磁力,但是换上新买的,感觉还不如以前那个,真不知道怎么挣了。

网友M:
估计你还是向上面的兄弟说的,在机械方面做做文章吧,有时候在北方天气比较冷时,由于机油比较粘,很多油浸式离合器会半联动的,尤其是新的,摩擦片等部件尺寸或者表面粗糙度不理想也可能半联动。注意一下机油的成分,摩擦片的成分,不要把干式的装上了,不然浸了油的干式摩擦片就成了粘粘胶了,藕断丝连的分不开。

网友M:
如果可能,你换一个新的离合器,离合器部分先不要接入润滑油,稍微试一下,溜板箱里的齿轮暂时缺点油没事的,要是干燥状态下可以就是机油和离合器不匹配了。

网友M:
机械装配合格吗?离合器分离是靠弹簧的吗?是不是机械有点卡或者弹簧有点软?

网友O:
我曾用PLC实现磁力吸盘退磁,反向正向轮流通电,但通电时间是衰减的,2-3周期即可,效果不错.

楼主:
谢谢标准触点,明天再检查机械部分,没准采购的买成干式离合器了,这些细节没注意。

网友G:
这种电磁离合器很容易坏,我的用在万铣上,看图实际是两个电磁离合器,一般为机械故障.

网友F:
  看你那图像是两个电磁离合器,是不是分别有 不同的作用,会不合是一个是离合器一个是制动器呢.楼上讲的万铣上用的是一个管高速,一个管低速走刀的.你讲的老车床用到这种离合器我还没见过.

楼主:
实际有四个,两个高速,两个低速,这两个是低速,高速在里面不好拍。
重新更换离合器后,停止好些了,不过当左右动作对刀后,再向前走刀时,它有时向左右连刀。看样子还是机械式控制比较可靠啊。

网友P(2007-09-08):
您好!我公司是台湾“仟岱”公司在中国地区销售服务公司。主要产品有:1、各式机械用的电磁式单板离合器、制动器;2、磁粉式离合器、制动器;3、电磁式安全停电制动器;4、电磁式湿式多板离合器、制动器;5、電動代步車電動輪椅專用系列電磁式安全煞車器等工业用离合器,刹车器。
    同时还代理日本“三木”牌无级变速皮带轮;台湾“东力”牌交流调速、减速、刹车马达;国产名优蜗轮蜗杆减速机、变速机、减速马达和刹车马达;日本、台湾电机及控制系统、变频调速器;全、半自动张力控制系统……等各种机电产品器材。并专业维修各类变频器,提供变频器技术咨询和对外承接自动化控制工程。
明协感谢各界人士的支持和信赖!明协凭着一贯的承诺和信誉,本着“客户至上,质量第一”的宗旨,“开拓创新,互利互惠”的经营方针,为广大新老客户提供充足的资源,最优良的品质,最优惠的价格,更全面、更优质的服务。
贵司如用到上述产品,欢迎来电咨询,索取详细资料或上我司网站上浏览查询。http//www.mingxie.com
祝:
       商祺!
广州明协工业器材有限公司
联系人:陆兴财先生
手  机:13360576817(020-85626056)
传  真:020-85626162
E-mail:  lxp3915743@163.com

网友Q:
  在排除机械故障的情况下,可以试一下我这里的用法:保护二极管与振荡电容(30~50微法)串联,并接于离合器线圈,再加一衰减电阻(可取为离合器线圈值的5~10倍)并接于二极管端.
  仅供参考.

网友R:
类似问题我也碰到许多,一直没解决
再次
学习了

网友S:
有的设备上用过电磁离合器,没发现楼主说的这种情况。观注。

网友T:
有人说<考虑在线圈两端并接反向二极管,既可保护线圈,又可消除上述这种现象.>这只能保护线圈的控制触点,起续流作用.不会消除铁心上的剩磁的.
不知道你的条件能不能改交流.交流的起动和退磁都比较好.

网友U:
我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不是剩磁,是离合器脏了,里面有细铁屑或者齿轮油很脏.拆下用柴油全面清洗就可以.

网友U:
我遇到过几次类似的情况,不是什么剩磁问题,是离合器的离合片间有极细小的铁屑或硬杂质,有的是齿轮油太脏.特别是长期不使用的机床设备.

处理:拆下离合器,用柴油清洗,更换齿轮油,马上就好.

网友V:
我想:在直流24V电磁离合器线圈两端,并联一台容量较大的直流24V的直流接触器线圈,当接触器和离合器同时断电时,接触器线圈的反向电动势通过离合器的线圈放电,也就达到了去除剩磁的作用。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W:
一个是正转,一个是反转

网友X:
不止这一个原因,仔细检查一下,因有的因素很不常见

网友Y(2010-07-05):
大家好我请教一个问题我的机器是做焊丝的有电磁离合器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能反向工作。只能有一个电磁离合器片工作。有知道什么原因的请联系我定当感谢电话13604175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