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symbol属性里模板引用、数据类型、实例引用为什么不显示

楼主(2007-01-10):
smartsymbol属性里模板引用、数据类型、实例引用为什么不显示,谢谢各位高手帮助解答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
你是怎么做的?能不能把现象详细说一下?

网友B:
那还连接IAS对象才行的. 你的SmartSymbol如果没有连接到IAS object template. 就不能选择这些.

楼主:
属性里不是应该显示所建的图形的TAGENAME、TYPE,还有实例引用吗,这此都是空白

楼主:
那还连接IAS对象才行的. 你的SmartSymbol如果没有连接到IAS object template. 就不能选择这些
请问IAS是什么意思呀
我是新手,对这些还不太了解

网友A:
你在做smartsymbol之前的图元中定义了tagname了吗?

楼主:
当然定义了

楼主:
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的,不知道怎么就没了

网友B:
SmartSymbol的和Wonderware的Industrial Application Server(IAS)一起使用才能体现出它的强大功能,也只有在IAS中,才有模板,实例等概念. 没有IAS, 你只能"替换"InTouch 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