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编译问题

楼主(2007-01-10):
我用的是HITECHPWS1711-STN的触摸屏,在编译画面的时候出现会出现errormsg.lst打开失败,请教师傅们这是电脑出现问题,还是我的操作失误呢,我的软件用的是ADP3,请教师傅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2007-07-03):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就算编一个最简单的画面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A:
而且我用了几台电脑试过,都是这样的。我用的软件是ADPV6.1.1.03,我想是不是我的软件安装过程出了问题?或是软件问题?

网友B:
上面一个指示什么地方出错
我这几天也在学习海泰克触摸屏编程,出错的地方更改后就编译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