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问题

楼主(2007-01-10):
在使用北京亚控公司组态王6.5软件的时候,怎么联不上富氏变频器呀,显示错误是没有驱动,哪位师傅能详细说一下原因呀,谢谢!

网友A:
找亚空写驱动啊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没有加进去

网友B:
这位同学,我认为,如果在设备列表中,有你的设备,而在添加的时候提示该错误,应该是你的驱动程序没有安装上,你应该,重新把你的光盘拿出来,然后,在主画面中,选择安装驱动程序即可,如果设备列表中没有你的设备,建议,询问组态王技术支持,是否,现在有支持你设备的驱动,如果,不支持你的设备,就要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应该是没有加进去,我是在网上下载的,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