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个电机故障现象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7-01-10):
今天碰到一个电机故障,虽然解决了,但还是不太清楚它的故障原理。
故障现象:一台5T行车的升降电机,7.5KW,故障表现为电机的刹车不好。
因在行车上找不到故障原因,我们就把电机拆了下来,空载来试,空载时电机一个方向转时电流为6A,三相平衡,另一个方法转时电机电流为15A,三相也平衡。
今天我先不把故障部位写上来,先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故障,应该是什么问题,为什么??

网友A:
转子回路部分故障?滑环的?猜的。嘿嘿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过轴承坏的。正向电流大,反向电流小

网友C:
是锥度电机,有的蝶形簧断裂,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D:
估计为锥形转子的刹车弹簧有故障,或弹簧压力调整不当或刹车盘卡阻。

网友E:
锥度电机电机我以前没有拆开过,今天遇到一个问题,三相绕组对地正常,相间都不通。不知道电机定子还有什么说道,还是电机烧了。希望能指点一下。

网友F:
使用什么刹车方法

楼主:
Isaiah: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0 19:42:00
我曾经遇到过轴承坏的。正向电流大,反向电流小
对的,是轴承的问题。轴承是新的,原因是轴承的内外圈配合过紧(滚柱轴承)。
有人能说说二个方向电流不同的原因吗?

网友G:
真是无奇不有呀,没见过,

网友B:
轴承坏,往一个方向转动摩擦力低,抵消摩擦力耗费的电流较小。反之摩擦力高,抵消摩擦力耗费的电流大。

网友H:
有遇到过,第一次碰到的时候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I:
空载的话应该是轴承、轴承室、转子轴变形的问题。

网友J:
是不是刹车的问题呀?

网友K:
轴承的问题。

网友L:
学习了,还真没有遇见过。

网友M:
刹车片间隙!

网友N:
有没有搞好呀,关注中。。。。。。

网友O:
谢了,长见识了

网友P: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