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A缆SUSPECT(TDC3000)

楼主(2007-01-10):
今天单位的LCNA SUSPECT 了,查询错误是US01的LCN PIC ERROR  请教各位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以前组建TDC3000仿真系统的时候,在组建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关于PIC方面的报错,不知道那位能告诉我PIC 到底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HOHO  建议搂主检查一下你的属性板,这个错误是指PDG或者EPDG的键盘是配器,不过以前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查看数据包错误,换电缆,不行换mau,不行换lcnp,不行你再说!

网友C(2007-06-29):
只要 LCN A suspect能够用鼠标选中,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