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怪不怪

楼主(2007-01-10):
先介绍一下具体情况:电源3相1地,是变压器出来3相200V,设备电源直接把配电箱插在母线槽上.一次偶然用电笔测了一下,其中1相氖泡不亮,用万用表测3相电压相同,断开低压总开关后正常,应该是1相对地.因其他原因未能继续寻找原因,共生产了2年多.06年11月,因有1台设备的电缆线出现异常,爬到母线槽上一看,发现2台设备的配电箱与母线槽上标的方向插反,也就是说一相直接对地,修正后再用电笔测3相正常.(插座箱是外包移动设备时插的).问:为什么一相直接对地还能正常作业?(我自己无法解释)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负载是什么
1相借地 漏电不跳???

楼主:
负载大部分是伺服电机。开关不跳,流水线正常作业。

网友B:
感觉你那的变压器 中性点是不是没有接地.

楼主:
这个倒没注意,平时没留意。明天去确认一下。

网友C:
做个实验吗

网友D:
上面说变压器中性点无接地不可能。低压供电系统,常用TN系统,中性点有以个明显的接地点,即大电流接地供电系统。应该是接地电流不是很大,而没有装设漏电保护装置,常规的自动空气开关是不会跳闸的。

楼主:
这个有点问题。设备是24小时运转的,平时我们也没空的,所以配电房也很少去。(所以去年发生了一次事故,10KV避雷器对地,炸了,配电柜的外壳都变形了,门被炸飞,还好人都不在,不然...)

网友E:
你是哪家单位的

网友E:
好烂啊!做电工太危险了吧

楼主:
呵呵,要生存没办法呀,每一行都一样呀。

网友E:
没人给答案,要答案给我。。。。不能打

网友F:
电源3相1地,是变压器出来3相200V
------------------------------------------------
你的三相一地的“地”,我估计没有接到变压器副边的中性点,每一相与“地”构不成回路,当然也就没啥事。

网友G:
昱宁 芯片级维修
分析就对了.

网友H:
我也觉得是楼主的变压器中性点没有接地.

网友I:
楼主的变压器是输入三相380V,输出三相220V,中性点根本就没有
是专门供伺服控制器220V电源的
一相接地没事
二相接地就......

楼主:
我的变压器输入是10kv的,输出是200V的,负载除了伺服电机外还有普通电机,为什么能正常工作呢?照理应该缺相呀,不能理解。

网友J:
变压器中性点没接地.

网友H:
你的负载都是几相的?估计发现问提的那两台设备是伺服电机

网友K:
1、变压器中性点没有接地,即不接地电网;
2、不接地电网,多用于负载集中、负载性质要求供电安全可靠不能停电等情况;
3、不接地电网,单相落地,系统可维持运行;
4、不接地电网,单相触电事故少,运行安全可靠;
5、不接地电网的缺点:
1)单相落地,系统可维持运行,造成事故隐患长期存在;
2)单相落地,出现容性泄露电流,电网电压上漂(可用高阻抗接地克服);
3)电网设计电压为线电压,造价高;
4)不适用负载分散,供电范围大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