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伏是什么概念?能用手持钳形电流表直接测量电流吗?

楼主(2007-01-10):
如题!

网友A:
一般的电工工具用于1000V以下或500V以下。6000V可能距离5mm就放电了。

网友B:
多高电压都有带电作业,只要你的防护等级够,如果你是专业人士这样做我一点都不吃惊.如果不是嘿嘿.........................

楼主:
TO昱宁
像这种情况,请问需要什么样的防护等级?

网友C:
恐怕你会马上遭到电击或电伤,

网友D:
   1000V以上为高压,不能用低压钳形电流表直接测量!

网友E:
可能带高压绝缘手套胶鞋和什么均压服应该可以操作

网友F:
不可以使用钳形电流表测6000KV线路电流!

网友G:
看专业资料,关于高压测量

网友H:
建议你多学学高压!

网友I:
你是专业人士这样做我一点都不吃惊

楼主:
TO:zjgkxg
我从来不敢称自己是专业人士。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原来的上司常叫人这么干,在没有任何防护或戴绝缘手套的情况下测过3、4次吧都没出事。现在我接替了那个上司的工作。对高压我接触得不多。所以先问问,避免野蛮指挥。嘿嘿,谢谢各位的答复

网友J:
你们那是什么表,表能受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