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编程问题

楼主(2007-01-10):
当我要用我自己写的一个程序块时,我先从PLC上上载PLC里面的程序到PC,然后我打开我自己的程序 ,我将我的程序FC与DB复制到上装的程序里面,我发觉我的程序里面的PID块的端口注释全部都 变成IN1...这样子,有什么办法 使商端品注释能出现吗?

再问一个系统问题,网络组态时,PTP网络再什么时候能应用上?WICC里面工业以太网与TCP IP连接有什么区别?
WICC的OPC服务器怎么架设,在STEP7网络组态里面有什么要求?可以通过什么现成的软件访问WICC架设的OPC服务器?哪儿有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自己顶一下贴子,没有回答,都来看看!

网友A:
我到想回答,可是不会啊,只有顶顶了

网友B:
我将我的程序FC与DB复制到上装的程序里面,我发觉我的程序里面的PID块的端口注释全部都 变成IN1...这样子,
 我觉得你好像是直接程序复制的,,这样一来,原来程序里的局域变量没有复制过来

网友C:
你可以直接导出啊,不要直接复制
那是不可能全部复制的

网友D:
注释块也复制吧

网友E:
上载的程序根本就没有注释,因为西门子PLC在程序下载的时候是不下载注释的,如果你没有原程序,那么就对照着工艺流程自己慢慢看,如果你连工艺都不熟悉,那就干脆别看了。
PTP网络需要你的网络中支持PTP才会用到,如313C-PTP
你如果有1613网卡,那么使用工业以太网,如果是普通网卡,那么就用TCPIP,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使用1613网卡时也可以使用TCPIP。
OPC服务器的架设与Step7没有关系,即使没有Step7,你也一样能使用OPC通讯,典型的就是Wincc之间的通讯。
只要你的软件支持OPC,那么他们之间就能够访问,你网络上搜索一下,资料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