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空开问题

楼主(2007-01-10):
我想大家都看到空开上有个表示额定电流的地方,比如 C20 C32 D32 D10 什么的我知道数字是电流那字母 C D 表示什么呀?谢谢

网友A:
C是照明型,D是电动机型

网友B:
c 5-10倍Ie瞬间脱扣
D 10-14倍Ie瞬间脱扣
有的还有B 3-5倍Ie瞬间脱扣

网友B:
线路保护如果没有大冲击电流还是B型保险些

网友C:
脱扣特性曲线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