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还是运动控制卡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10):
我的激光切割设备在切割小圆时候面临如下问题,直径小于5mm的圆,速度大于2米/分就会出现椭圆现象,速度慢了就ok没问题,请问我可以通过调节伺服电机的参数来改善吗?如可以需要调解那些参数?

网友A:
你还没有说你的是什么伺服呢?

楼主:
XY轴都是三菱,放大器:MR-E-70A,电机:HF-KE73

网友B:
你说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激光行业运动控制卡的一个凭颈问题

网友C:
提高增益可以改善。

楼主:
现在用的是步进的MPC03LV这个卡,今年的高端机想换Galil的控制卡,不知道在这方面能不能得到改善,另外还有卡的抗干扰性,稳定性等方面都想有所提高,刘版主是不是代理Galil卡?DMC9542卡怎么样?

网友B:
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可能只有采用全闭环的控制方式。数字式伺服大多采用半闭环控制方式,电机的运动位置比接收的指令脉冲略有滞后(伺服驱动器内有偏差计数器),速度越高,滞后量越大;加之两个运动轴的负载惯量不一样,滞后量也不一样,因此造成椭圆现象。
提高增益可以减小这种滞后量,从而减少误差。
建议换卡时考虑采用全闭环的控制卡。
另外,激光加工机多数采用皮带传动的方式,皮带的弹性变形也是导致运动位置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提高传动刚性也有利于提高切圆精度。

网友:
如果只换卡,不换控制方式,如 学习小样儿 所言,不会有什么改善。
DMC-9542 也是GALIL为代理商开发的简化型控制卡,具体性能不详。

楼主:
我们目前采用的是伺服+丝杠的方式,不过XY轴两根丝杠螺距不一样,也考虑过看改成相同的螺距,试一下吧,谢谢楼上诸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