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选择合适的断路器和好国产的冰箱稳压器?

楼主(2007-01-10):
现在我们公司防爆冰箱(220V)老出问题,总是烧坏压缩机
对方要求我们给每台冰箱独自拉条电源线,并安装6A的空气开关,过流时会自动跳闸
不过我不知道如何选择合适的断路器,因为6A的断路器有几个型号:
1)6kA"相线+中性线"微型断路器C曲线--http://www.josef.com.cn/Product/ProductShow.asp?proid=158
2)6kA"相线+中性线"微型断路器C曲线http://www.josef.com.cn/Product/ProductShow.asp?proid=159
3)6kA双极微型断路器C&D曲线
http://www.josef.com.cn/Product/ProductShow.asp?proid=161
4)6kA三极微型断路器C&D曲线
http://www.josef.com.cn/Product/ProductShow.asp?proid=192
5)6kA单极微型断路器C&D曲线
http://www.josef.com.cn/Product/ProductShow.asp?proid=160
请高手帮忙,另外想请教一下,有便宜的好用的冰箱稳压器推荐吗?

网友A: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压缩机是哪个公司的?烧坏的原因是什么?果真电源有问题吗?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对方工程师说不明白,说是只有邮寄回厂里才可以解决,现在只好按对方要求做咯,请大家教我选一种断路器啊,谢谢

网友B:
1·检查你那边的电源频率是否足够,压缩机电容是否完好,电容耐压是否足够。我曾经因为发电机频率不够烧压缩机电容然后压缩机无法启动烧毁的。

2·电压是否够稳定。

3·冷凝器的散热是否做好?如果没做好也很容易烧压缩机

4·压缩机是旋转式的还是往复式的?检查一下压缩机脚的固定有没有符合安装要求,冷媒循环管道有无符合要求,有无水分,压缩机冷冻机油是否足够?日常有无冰堵现象?

5·如果要稳压,推荐用广东罗定的铁塔参数稳压器。绝对100%可靠。不过我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网友C:
纵然是空气开关选得不合适,也不是发生故障的根本原因。是压缩机存在问题没有解决好,总是烧压缩机,应该先解决压缩机问题,再解决空气开关选型问题。

楼主:
因为是防爆冰箱,所以,其内部元件都做了防爆处理,都用类似于玻璃胶的东西给密封住了(兼防水),据其工程师说,其散热效果会要打折扣的,一旦自行拆机,无法自行密封好的话,防爆冰箱就不防爆了。我们这里是放易燃易爆化学品的,不防爆,,极度危险!
防爆冰箱的起点要求是很高的,,国内没多少厂家可以做。。。先前段时间,连坏三台冰箱,真是头痛,目前先从稳压入手。。。。
温控方面,,,另外,能不能教下选断路器?
谢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
谢谢Isaiah和曹老师的指点!
因为没有修理冰箱的专业知识,所以只好从电源入手,再看看散热方面的,。。压缩机为什么那么容易坏呢?
我看家用冰箱都没那么容易坏,1万多一台的防爆冰箱却老出问题,,晕

网友B:
220V的冰箱,多少瓦的?

最好看看冰箱周围又没有什么杂物阻碍散热,冰箱散热不好,就会生气,后果就是烧压缩机。

至于空开,我认为并不重要,是一种不过适用于压缩机烧毁短路后不烧线的事后诸葛亮的解决方法。

我接触过那么多制冷设备,一旦到了跳空开的时候,都是压缩机内部已经开始严重短路的时候了。

事情一旦发展到这个地步,就算你想解决也没办法了,因为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是把压缩机拆开来修理,要么就是换压缩机,然后重新做防爆。

同意曹工所说,先查压缩机为什么老烧,解决了最后再来解决空开的问题。

还有,检查一下你那边的零-地电压,如果大于4V,那就仔细检查一下接地再说。

还要看看烧毁后的冷媒回路中还有多少冷媒。如果冷媒漏光了或者冷媒漏得差不多光了还继续开的话,压缩机也会生气的。此外,我觉得把制冷设备的压缩机用不传热的东西把外壳再封一次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办法,看看你的压缩机有没有被人这样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