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KER GV系列伺服问题,等待高手解决

楼主(2007-01-11):
PARKER GV系列伺服问题,等待高手解决
我目前使用这款伺服做一套设备的定位控制,但是在使用中碰到了问题,原本想使用STEP/DIR的控制方式来实现,使用PLC作为脉冲信号源,来带动伺服动作,可是当我把STEP+接24V后,伺服驱动自己就给自己脉冲了,把数字地接好后虽然脉冲停止,但是PLC发出的信号也不能带动电机。请教各路高手,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上天赐我一个高手吧 -.-
要是觉得我有什么地方给的信息不够可以问我,谢谢。。。

网友A:
你确认伺服是接收24V的信号?

楼主:
是的,默认24V

网友B:
伺服驱动自己就给自己脉冲了,把数字地接好后虽然脉冲停止,但是PLC发出的信号也不能带动电机。
========================================================================================

不会是误信号吧,接了就没了?走得均匀吗?
PLC发出的信号是否与伺服匹配,电压和电流驱动能力,极性,开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