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安川G7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1-11):
求助: 大家好!我这里有台安川G7的变频器出了个故障,原先W相坏,我更换了一块新的模块后,W相好了。但是U,V又坏了,这是什么问题啊。我是个变频器的初学者,有那位大哥能指点我下啊。谢谢

网友A:
你驱动部分查了吗?

楼主:
驱动部分六路一样的,

网友B:
驱动光藕和驱动波形!

网友C:
驱动部分六路电压再用万用表500V档量一下。看电压是否一样!

网友D:
在没有确认驱动正常的情况下不能轻易上模块.

网友E:
驱动部分还是有毛病!

网友F:
G7的模块有些特殊,13单元的.在哪里买的?狂烧不要钱啊!